[emWin] 如何把编辑框的游标显示成小方块?

楼主(2021-05-19):
各位大佬:
我这个是再小oled屏上使用的STemWin.
图中的编辑框的游标是一条竖线,不太喜欢。我想改成下面这种小方块效果,请问怎么修改呢?
以上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设置反显

EDIT_EnableInversion

楼主:
这个好像不行,EDIT_EnableInversion 这个函数我的库里没有,好像是新一点的库里的函数。我看人家效果图的帖子里面时间是2014年,应该是比较早的程序。
我在模拟器(V5.48)里调用这个函数好像没啥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好像不行,EDIT_EnableInversion 这个函数我的库里没有,好像是新一点的库里的函数。我看人家效果图的 ...

单独给他画个矩形框试试效果如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好像不行,EDIT_EnableInversion 这个函数我的库里没有,好像是新一点的库里的函数。我看人家效果图的 ...

设置EDIT模式,不可使用TEXT文本模式

比如使用EDIT_SetHexMo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EDIT模式,不可使用TEXT文本模式

比如使用EDIT_SetHexMode

是这样的   非常感谢

楼主:
突然感觉自己变强了   经过修改源码我解决了一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