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小屏显示字符不全问题请教

楼主(2021-05-19):
今天更新了boot,app固件,发现屏幕显示的字符,有的是小方块,见附件。
对比EMMC中的HT-TOOL文件夹和GB2312ZK.bin文件,正常。
请问大牛们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进入系统设置 - 数据维护 -写QSPI字库 执行一次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系统设置 - 数据维护 -写QSPI字库 执行一次即可

已解决!感谢!!!

网友B(2023-08-24):
进入系统设置 - 数据维护 -写QSPI字库 执行一次即可

最新的版本找不到这个页面
最新版本如下:
当前BOOT版本 : V2.04 已是最新
当前APP 版本 : V2.23 已是最新
当前EMMC版本 : V2.23 已是最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新的版本找不到这个页面
最新版本如下:
当前BOOT版本 : V2.04 已是最新

上电联机界面 -> 长按S键进入扩展功能界面 -> 选择扩展功能:4系统设置 -> 进入系统设置后选择:5数据维护
  - 执行第1个按钮功能。 写QSPI字库。长按S键执行。
  - 等待写入字库,时间几十秒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电联机界面 -> 长按S键进入扩展功能界面 -> 选择扩展功能:4系统设置 -> 进入系统设置后选择:5数据维 ...

大佬牛逼,刚发就得到了回复,感谢,
已经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