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配合最新上位机2.0.5问题

楼主(2021-05-20):
之前使用2.0.3的上位机版本的RTT viewer时,只需要关闭打印,keil那边就可以下载程序。
但是现实使用2.0.5版本时就不行了,必须把整个软件软件关掉才能下载进去。只要软件开着,基本下载不进去。

硬汉哥遇到这个问题了吗?

网友A:
这个是2.04的bug,2.05已经特别修正这个问题了,请保证你的上位机和APP都是最新的2.05版。你那边还是不行,MDK选择DAPLINK WinUSB方式即可。

下面是我这里的测试DAPLINK HID没问题,之前使用RTT,然后退出RTT,但保持上位机连接:

DAPLINK WinUSB没问题,同样之前使用RTT,然后退出RTT,但保持上位机连接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2.04的bug,2.05已经特别修正这个问题了,请保证你的上位机和APP都是最新的2.05版。你那边还是不行, ...

谢谢硬汉哥,我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