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H7-TOOL的5路DS18B20温度表波形展示和数据记录说明

楼主(2021-05-20):
从上位机和APP 2.05版本开始,支持DS18B20温度表功能, 增加数据传送到PC机串口助手的功能,PC机可记录和展示曲线

1、H7-TOOL支持外接5路DS18B20,通过D1,D3,D5,D7和D9外接DS18B20数据引脚,而18B20的GND和VCC接到TOOL的GND和TVCC供电上即可。

2、其中D7和D9是内置了上拉电阻的,大家可以直接外接DS18B20测试,如果使用D1,D3和D5,采用下面方式即可。

3、测试效果,接的D9

4、进入DS18B20数据监控界面方法:

进入TOOL的18B20界面后,打开上位机的串口助手,并打开波形展示就可以看效果了,如果想保存,点击保存按钮即可。

网友:
今天有空测试了这个功能,确实方便不少

楼主(2022-02-07):
更新截图。

网友A:
可以同时把D1,3,5,7,9都接上DS18B20吗? 同时都有曲线记录吗? 这样就有5路温度检测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同时把D1,3,5,7,9都接上DS18B20吗? 同时都有曲线记录吗? 这样就有5路温度检测了。。。

可以同时展示5路波形,那个波形组件默认是支持6路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