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Prog] STM32CubeProgrammer 通过USB更新程序

楼主(2021-05-20):
stm32f429进入USB dfu 模式后,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通过USB更新程序,读取到usb 的serial number,点击connect按钮后,软件一直处于等待状态,十几秒后提示connection to device 0x419 is lost.无法更新程序。

网友:
用的USB接口是PA10,PA11吧

网友:
是不是,芯片的读保护开启?先将读保护取消试试。

楼主:
我把STM32CubeProgrammer从2.6版本更新到2.7版本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