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H7 DMA接收数据问题求教

楼主(2021-05-20):
用的SRAM4区域,没有开启CACHE,目前DMA发送正常,但是DMA接收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(无论发送几个字节,查看缓冲区里面只有最后一个字节),进中断正常,读取DMA接收字节数也正常,唯独缓冲区里只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不正常。
一开始以为是mem inc设置错误,经检查设置的就是DMA_MINC_ENABLE,所以设置应该没有问题,实在想不到是哪里的问题了,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?

网友A:
发下你的DMA,MPU和应用部分代码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下你的DMA,MPU和应用部分代码看下

基本上用的就是硬汉的模板,只是官方的CMSIS-DRIVER不支持DMA不定长,我这里把他改成支持定长的了(DMA+IDLE的方式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基本上用的就是硬汉的模板,只是官方的CMSIS-DRIVER不支持DMA不定长,我这里把他改成支持定 ...

把你的AXI SRAM也设置成关闭Cache,配置成和你另外一个RAM块一样的方式。

你当前的配置读Cache还开启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AXI SRAM也设置成关闭Cache,配置成和你另外一个RAM块一样的方式。

你当前的配置读Cache还开启 ...

试了一下还是不行。。。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一下还是不行。。。还是一样

那程序有点问题了,得你再排查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AXI SRAM也设置成关闭Cache,配置成和你另外一个RAM块一样的方式。

你当前的配置读Cache还开启 ...

硬汉请教下,为什么说这样配置SRAM4的读CACHE还是开启的?不是已经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 这不是关闭CACHE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请教下,为什么说这样配置SRAM4的读CACHE还是开启的?不是已经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= MPU_AC ...

不是,我说的是你的AXI SRAM也关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