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工控板 接同一个4-20ma模拟输入

楼主(2021-05-20):
请问,如果同一个传感器  4-20ma,串联接到 两个设备进行检测 4-20ma模拟量,存在的误差怎么在原理图解决呢,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A:
两种方法,一个是买一分二隔离栅,分别进行采集互不影响,缺点成本高。第二种方法自己设计采集电路板,采集方式采用差分采集,采集电路板要与信号源的电源要隔离,采用两块板子串接在信号源回路进行采集。采样电阻不能超过信号源的带载能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种方法,一个是买一分二隔离栅,分别进行采集互不影响,缺点成本高。第二种方法自己设计采集电路板,采集 ...

不好意思,可能我表达有问题,当只有一台设备检测一个传感器时,adc可以正常采集到 4-20ma转化的电压,当两台设备检测同一个传感器时,adc也要正常采集到 4-20ma转化的电压,请问这个能实现吗

网友:
传感器输出 4-20mA的信号,要接入两个设备同时检测,有问题的。因为是电流信号,不是电压信号。

如果一定要 4-20mA的信号接入两个设备检测,可考虑在设备检测输入模块,增加开关,轮到某个设备检测时(不能同时),合上开关即可。

网友:
工业上常用4-20mA的隔离模块,有1进2出的。 用这种就可以。另一种情况,你的采集卡如果是差分输入的,那就可以直接串着接2个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