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有在窗口中显示gif 的例子么?

楼主(2021-05-20):
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GUI_GIF_DrawSub(_acBuff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File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CD_GetXSize() - InfoGif.xSize)/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CD_GetYSize() - InfoGif.ySize)/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);
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timer, 100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我在窗口定时器里显示gif  ,为什么显示不出来?

网友:
不要以为窗口回调函数里到处都可以绘图(因为回调之前,emWin系统并没有替你准备好环境,只有WM_PAINT消息时才为你准备),应该只在WM_PAINT事件里绘制。

网友A:
在这个消息绘制需要特别操作,使用WM_SelectWindow选择要操作窗口,然后就可以绘制你这个gif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这个消息绘制需要特别操作,使用WM_SelectWindow选择要操作窗口,然后就可以绘制你这个gif了
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#if 1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ptIsrt->pFont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ptIsrt->iTopicColor)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Bk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ptIsrt->iTopicBkColor)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ptIsrt->cTopic);
                timer = WM_CreateTimer(pMsg->hWin, 0, 1000, 0);

                f_open(&fp,"0:/picture/paper_cho.gif"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| FA_OPEN_ALWAYS);
                uiFileSize = f_size(&fp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uiFileSize = %d\n",uiFileSize);
                hMem = GUI_ALLOC_AllocZero(uiFileSize);
                /*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*/
                _acBuffer = GUI_ALLOC_h2p(hMem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s\n",(NULL == _acBuffer)?"NULL":"not NULL");
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*/
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read(&fp, _acBuffer, uiFileSize, &bw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f_read=%d,bw=%d\n",result,bw);

                GUI_GIF_Get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nfoGif)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WM_CreateTimer\n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timer, 1000);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WM_Invalidate\n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GIF_DrawSub(_acBuff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FileSiz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CD_GetXSize() - InfoGif.xSize)/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CD_GetYSize() - InfoGif.ySize)/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这样还是没有显示,帮忙看看 问题在哪里 谢谢

网友:
【安富莱】F429开发板RTOS+emWin+FS+TCP/IP+USB+CAN+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(2017-03-2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17330&fromuid=58

网友(2023-09-22):
引用 楼主:
这样还是没有显示,帮忙看看 问题在哪里 谢谢
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:
你那边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边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
想显示个太空人gif,后来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边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
太空人gif图片在界面上显示已经实现了。就是按照楼主这样的方法,用定时器不断的给窗口WM_PAINT消息刷新的gif图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