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h743内部flash问题

楼主(2021-05-21):
1. 请问下stm32h743内部flash是不是都受到一个flash控制器控制?我的意思是,我以前用nxp s32k,内部有两个flash,一个是program flash,一个是data flash。实质都是norflash,但是有两个flash控制器,换句话说,允许程序在program flash上执行程序时,可以同时对data flash进行擦写编程,而不需要关中断等操作。如果芯片只有一个norflash控制器,即使程序与数据放在不同扇区,对另外一个扇区编程是也需要关中断,防止对norflash编程时,中断处理函数执行cpu指令会导致对nor flash进行读操作引起flash异常。
2. stm32h743我可以划出部分片区来存数据,在程序运行时也同时操作flash擦写而不影响程序执行吗?

网友:
STM32H7内部Flash做擦写期间,程序是暂停执行的,包含中断服务程序,但双BANK器件略不同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88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