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100M主频的MCU,tick能设为1ms吗?

楼主(2021-05-21):
1ms好像是最小的了,不知道设1ms会不会有啥问题?谢谢。

网友:
没问题把,我们120M主频都没事

网友:
没问题,1ms用的很多了,STM32, 180MHZ

网友A:
72M的TICKS都设成1MS了,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2M的TICKS都设成1MS了,没问题

老哥你是不是有个阿莫账号也用的这个头像

网友:
1M是1us  1GHZ是1ns

网友:
大多数的嵌入式RTOS都是把tick设置为1ms的啊。 你看armfly的例程也是的。  当然,改成更小的时间也是可以,就是在配置RTOS的时候需要找到对应的define,修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