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窗口显示gif

楼主(2021-05-21):
void ShowGIF2(const char * sFilename)

{
  int NCode;
  int Id;

  static WM_HMEM timer;
  static u32 i = 0,t0,t1,uiFileSize;
  u32 bw;
  WM_HWIN  hItem;
  static  GUI_HMEM hMem;
  FRESULT result;
  FIL     fp;
  static  GUI_GIF_INFO       InfoGif;
  GUI_GIF_IMAGE_INFO ImagInfoGif;

  static char *_acBuffer = NULL;
  GuiIsrtInfo_t *ptIsrt = &g_tIsrtInfo[0][g_iChannel];
  GUI_RECT                 rect = {0,534,600,1024};

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{
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Font(hItem, ptIsrt->pFont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ptIsrt->iTopicColor)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Bk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ptIsrt->iTopicBkColor));
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ptIsrt->cTopic);

                f_open(&fp,"0:/picture/paper_cho.gif"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| FA_OPEN_ALWAYS);
                uiFileSize = f_size(&fp);
                hMem = GUI_ALLOC_AllocZero(uiFileSize);
                /*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*/
                _acBuffer = GUI_ALLOC_h2p(hMem);
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*/
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read(&fp, _acBuffer, uiFileSize, &bw);
                GUI_GIF_Get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nfoGif);
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timer = WM_CreateTimer(pMsg->hWin, 0, 40, 0);
                t0 = GUI_GetTime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timer,4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if(i < InfoGif.NumImag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GIF_DrawSub(_acBuffer,uiFileSize,97,118,i++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GUI_MSG_GOTO_IDTFY_PWD: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GUI_MSG_GOTO_IDTFY_PWD\n");
                WM_DeleteWindow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DELETE:
                GUI_ALLOC_Free(hMem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WM_DELETE\n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第一段代码,在桌边直接显示gif 基本正常。

第二段代码,在窗口显示,也能显示,但是有两个问题:显示不清楚、显示速度快很多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,搞了一天了。

网友:
直接参考我的得了。我这个是在窗口上绘制的。

网友:
【安富莱】F429开发板RTOS+emWin+FS+TCP/IP+USB+CAN+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(2017-03-2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1733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