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任务1里面创建任务2,堆栈会溢出吗?

楼主(2021-05-21):
任务1里面创建任务2,任务1的任务栈大小4k,任务2的任务栈大小8k,大于了任务1的4k,会导致任务1的堆栈溢出吗?
谢谢!

网友:
栈是在os管理的内存上分配的。
任务1的栈空间4k已经快使用完毕,调用创建任务的函数需要的栈如果超过了任务1的剩余的栈空间,那么就会造成任务1的栈溢出。否则不会。

网友:
不会,任务2并不会使用任务1的栈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