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H7的SDMMC2驱动SD卡,FatFs文件系统请教

楼主(2021-05-23):
H7的SDMMC2驱动SD卡,FatFs文件系统,4线模式,没用DMA,总是不稳定,经常在写数据的时候出错。程序用CubeMx生成,1bit模式也是不稳定。
是本身驱动的问题吗?还是MPU配置不对?

网友A:
HAL库使用最新的1.10.0即可。如果还是有问题,得查查别的地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AL库使用最新的1.10.0即可。如果还是有问题,得查查别的地方了。

我用的1.8.0的库。用DMA方式,换了一个卡,可以了,测试挺稳定,原来的卡还是不行。先不纠结了,有时间再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