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TM32F7 串口1DMA接收异常

楼主(2021-05-24):
大家好,我在F7串口DMA接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,设置的内存缓冲区只有在32字节对齐的时候,DMA接收才能正常,否则这片区域无法访问,例如0x20020795不行,0x200207A0就可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?工程精简后,接受地址在0x20020010,开始的16个字节无法写入,具体见附件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A:
1、数据传输宽度设置的字节,字还是半字,通用DMA使用字节传输,无需考虑对齐问题。
2、如果开启了Cache,注意Cache问题。
另外贴下你的程序代码,要不只能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数据传输宽度设置的字节,字还是半字,通用DMA使用字节传输,无需考虑对齐问题。
2、如果开启了Cache, ...

附件我上传了代码,目前是0x20020010开始的buffer,前面16个空间无法写入,发送30个字符,帮忙看看是啥问题,真是很头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附件我上传了代码,目前是0x20020010开始的buffer,前面16个空间无法写入,发送30个字符,帮忙看看是啥问 ...

你个工程是寄存器配置方式,看的我有点辛苦。

另外我没有看到你的Cache配置在哪里,建议读Cache和写Cache都关闭了,或者简单省事些。

启动DMA前调用,调用Cache的CleanInvalid函数,结束后,读取缓冲数据前也调用一次。

如果工程还有其它问题,不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个工程是寄存器配置方式,看的我有点辛苦。

另外我没有看到你的Cache配置在哪里,建议读Cache和写Ca ...

  我试了打开透写
  SCB_EnableICache();        //使能I-Cache,函数在core_cm7.h里面定义
    SCB_EnableDCache();        //使能D-Cache,函数在core_cm7.h里面定义
    SCB->CACR|=1<<2;        //强制D-Cache透写,如不开启透写,实际使用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
或者关闭
    SCB_DisableICache();
    SCB_DisableDCache();
结果都一样
但是,启动DMA前加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就正常了,谢谢;
另外,我发现个现象,这个问题在MDK5.21出现,换到MDK5.14就没问题了,同样的工程。在5.14的MDK上,不需要操作Cache,也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打开透写
  SCB_EnableICache();        //使能I-Cache,函数在core_cm7.h里面定义
    SCB_EnableDCac ...

Cache本身就有个命中率的,所以不同编译器版本测试不具有参考性。

合理配置才是关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个工程是寄存器配置方式,看的我有点辛苦。

另外我没有看到你的Cache配置在哪里,建议读Cache和写Ca ...

暂时先这么解决了,或者用老版本MDK,或者DMA操作前执行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谢谢管理员的耐心解答。

网友(2022-07-25):
我的stm32F767也是接收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