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/TCP-IP] 网络协议栈初始化时间太长

楼主(2021-05-24):
网络协议栈初始化时间太长,这个是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很可能是在等phy芯片连接协商完成,若网线没连接就更久了,要等到超时。
更好的设计是配置为自动协商跳过等待,在定时器中检查连接状态,然后更新mac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