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H7 DMA2D R2M模式不支持L8颜色啊

楼主(2021-05-24):
现在用L8颜色做UI设计,发现dma2d R2M不支持L8颜色的输出,只能软件绘制了嘛

楼主:
而且DMA2D OCOLR也没有L8输出格式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而且DMA2D OCOLR也没有L8输出格式啊

不是这么玩,是借助24/32bit的 CLUT颜色表

网友B(2022-01-04)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么玩,是借助24/32bit的 CLUT颜色表

硬汉有这方面的例程么,最近在研究L8的DMA2D,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有这方面的例程么,最近在研究L8的DMA2D,多谢

这个没做例程。

网友C:
我的理解是,DMA2D支持L8颜色输入,可以通过CLUT表转换成需要的RGB565,RGB888等颜色,但是不能从L8输入到L8输出。
本质上需要L8的话,一个是你存储芯片空间和RAM空间都不太够,所以需要L8格式来减少这部分的需求。但是DMA2D只支持L8的输入,
也就是只能减少存储空间,RAM其实省不了。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支持L8,后来发现不行,使用L8的时候没有用DMA2D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理解是,DMA2D支持L8颜色输入,可以通过CLUT表转换成需要的RGB565,RGB888等颜色,但是不能从L8输入到L ...

谢谢分享~~准备不使用dma2d了,多谢~~~

网友D(2022-03-04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理解是,DMA2D支持L8颜色输入,可以通过CLUT表转换成需要的RGB565,RGB888等颜色,但是不能从L8输入到L ...

toughgfx 是支持dma2d L8的。好像底层搞了些特殊操作。分辨率800*480,实现时是400*480。我套着用了下,但用不对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toughgfx 是支持dma2d L8的。好像底层搞了些特殊操作。分辨率800*480,实现时是400*480。我套着用了下, ...

给你贴一下TouchGFX的源码吧,这两个函数是TouchGFX4.18生成的函数,在它的结构中,把DMA做成了一个类。
inline uint32_t STM32H7DMA::getChromARTInputFormat(Bitmap::BitmapFormat format)
{
    // Default color mode set to ARGB8888
    uint32_t dma2dColorMode = DMA2D_INPUT_ARGB8888;

    switch (format)
    {
    case Bitmap::ARGB8888: /* DMA2D input mode set to 32bit A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INPUT_ARGB8888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RGB888: /* DMA2D input mode set to 24bit 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INPUT_RGB888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RGB565: /* DMA2D input mode set to 16bit 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INPUT_RGB565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ARGB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ABGR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RGBA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BGRA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 L8:       /* DMA2D input mode set to 8bit Color Look up table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INPUT_L8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BW:   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BW_RLE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GRAY4: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GRAY2: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/* Unsupported input format for DMA2D */
        assert(0 && "Unsupported Format!");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return dma2dColorMode;
}

inline uint32_t STM32H7DMA::getChromARTOutputFormat(Bitmap::BitmapFormat format)
{
    // Default color mode set to ARGB8888
    uint32_t dma2dColorMode = DMA2D_OUTPUT_ARGB8888;

    switch (format)
    {
    case Bitmap::ARGB8888: /* DMA2D output mode set to 32bit A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OUTPUT_ARGB8888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RGB888: 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ARGB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ABGR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RGBA2222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BGRA2222: /* DMA2D output mode set to 24bit 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OUTPUT_RGB888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RGB565: /* DMA2D output mode set to 16bit RGB */
        dma2dColorMode = DMA2D_OUTPUT_RGB565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Bitmap:: L8:   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BW:   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BW_RLE: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GRAY4: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case Bitmap::GRAY2:  /* Fall through */
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/* Unsupported output format for DMA2D */
        assert(0 && "Unsupported Format!");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return dma2dColorMode;
}

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,它只支持L8的输入,不支持L8的输出。这是DMA2D自身 决定的,跟Touch的框架没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给你贴一下TouchGFX的源码吧,这两个函数是TouchGFX4.18生成的函数,在它的结构中,把DMA做成了一个类。
...

所以DMA2D应该配置的2byte输入,2byte输出,不转格式。LTDC一字节输出,DMA2D只是实现M2M搬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