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通过SPI接口脱机烧录SPI Flash操作说明,支持1拖4(2021-07-24)

楼主(2021-05-25):
采用下图的方式一(这两种方式都已经支持):

1、先看拖烧录操作说明,熟悉下基本操作,SPI Flash的操作也是一样的。TOOL有两个SPI Flash的转接板,

详情在此贴有介绍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407

我们这里使用1拖4转接板。

使用这个转接板,下面所有模式都支持:

2、比如我们要实现1拖4脱机烧录,我们就可以将要烧录的四片SPI Flash芯片都放到1拖4转接板中,然后TOOL进入1拖4界面:

3、我们这里烧录4片 W25Q128,TOOL上位机的配置如下:

4、点击开始烧录按钮:

5、使用下面这种直连方式也是可以的

接线说明:
【SPI串行FLASH,单路,无需一拖四转接板】
H7-TOOL    SPI-FLASH(SO8引脚)
TVCC  ---   VDD  (8)
GND   ---   VSS  (4)
D0    ---    CE  (1)
D1    ---    SCK (6)
D2    ---   MOSI (5)
D4    ---   MISO (2)
D7和D9仅仅用于提供高电平加到FLASH芯片的WP和HOLD引脚
D7    ---     WP (3)
D9    ---   HOLD (7)

注意事项:

如果出现校验失败等问题,可以考虑加大这里的延迟参数,范围1-10即可

楼主:
更新完毕

楼主(2021-07-24):
更新个直连方式。

2021-07-24

楼主(2024-08-31):
1拖4,烧录4个W25Q128芯片

楼主:
1拖4 16MB文件

楼主:
2024-09-22,记录一个问题

由于芯片是其它封装的,没法直接使用1拖4转接板,所以使用1拖4转接板后,飞线连接4个目标SPI Flash器件,测试不稳定,容易出错。

最终解决办法是不使用转接板,直接引出线连接的,接了4路

网友A(2025-02-13):
有的芯片没有怎么办,flash芯片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的芯片没有怎么办,flash芯片没找到

1、可以联系我们添加。
2、如果是已经有的厂家型号,可以使用相近的下载试试。
如果对应的厂家也没有,可以使用华邦的相近型号下载试试,也不行的话,可以双击这里,修改参数

修改必要的芯片指令值,修改完毕后,保存文件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文件名 : W25Qxxx.lua
-- 版  本 : V1.0  2020-11-06
-- 说  明 : 单线模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unction config_cpu(void)
	DeviceList = {
		--器件名称, 容量(KB),   擦除扇区大小,   擦除指令, 	全片擦除超时, 	编程AAI模式(1表示AAI, 0表示page 256写)
		"W25X05",   64, 				64 * 1024,		0xD8,		250,   		0,
		"W25X10",   128, 				64 * 1024,  	0xD8,		250,   		0,
		"W25X20",   256, 				64 * 1024,  	0xD8,		500,   		0,
		"W25X40",   512, 				64 * 1024,  	0xD8,		1000,   	0,
		"W25Q80",   1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10000,			0,
		"W25Q16",   2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25000,   	0,
		"W25Q32",   4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50000,		0,
		"W25Q64",   8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100000,   	0,
		"W25Q128",  16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200000,   	0,
		"W25Q256",  32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400000,   	0,
		"W25Q512",  64 * 1024, 	64 * 1024,  	0xD8,		800000,   	0,
	}

	CHIP_TYPE = "SPI"			--指定器件接口类型: "SWD", "SWIM", "SPI", "I2C"

	FLASH_ADDRESS = 0x00000000	--定义FLASH起始地址

	UNLOCK_CMD = 0x00		--0x00 表示写状态字为0x00解锁  0x98表示发0x98指令解锁

	ERASE_CHIP_CMD = 0xC7	--擦除全片的指令,缺省是0xC7

然后点击这里更新到TOOL的eMMC里面,之后重启上位机,重启TOOL,即可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