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只有相对延迟函数tx_thread_sleep,没有绝对延迟函数,这里简单实现一个tx_thread_sleepuntil

楼主(2021-05-25):
条件:
1、有一个bsp_KeyScan函数,这个函数处理时间大概耗时2ms。
2、有两个任务,一个任务Task1是用的tx_thread_sleep延迟,延迟10ms,另一个任务Task2是用的tx_thread_sleepuntil(ThreadX没有这个函数,要自己封装)延迟,延迟10ms。不考虑任务被抢占而造成的影响。

相对性的含义:
bsp_KeyScan+  tx_thread_sleep(10)  --->   bsp_KeyScan +  tx_thread_sleep (10)
|----2ms + 10ms 为一个周期------|              |----2ms + 10ms 为一个周期----|

周期性延迟含义:
bsp_KeyScan + tx_thread_sleepunti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>  bsp_KeyScan + tx_thread_sleepunti
|----10ms为一个周期(2ms包含在10ms内)---|              |------10ms 为一个周期---------------|

这里我们通过tx_thread_sleep来实现一个tx_thread_sleepuntil

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(ULONG thread_input)
{
        UINT Delay, NextTime;
        const UINT Frequency = 200;

        /* 获取xFrequency个时钟节拍后的时间 */
        NextTime = tx_time_get() + Frequency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LedToggle(3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 = NextTime - tx_time_get();
                NextTime += Frequency;
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 <= Frequenc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Dela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(2022-04-20):
正看教程学到这一章,这样是否可以消除被任务抢占的影响呢?
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(ULONG thread_input)
{
    UINT Delay, NextTime;
    const UINT Frequency = 200;

    /* 获取 Frequency 个时钟节拍后的时间 */
    NextTime = tx_time_get() + Frequency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/* 运行任务程序 */
        bsp_LedToggle(3);

        /* 计算与周期边界值的差 */
        Delay = NextTime - tx_time_get();

        /* 获取下一次周期的边界值 */
        if(Delay > 100000)   /* 若差值计算为负值,UINT类型的数值会是一个很大的正数 */
            NextTime = tx_time_get()+Frequency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NextTime += Frequency;

        /* 延时到边界值 */
        if (Delay <= Frequenc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Delay);
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