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 ADC配合DMA是否需要加锁

楼主(2021-05-25):
请问我看V7开发板用户手册里说到ADC配合DMA,没有说锁的问题,就是app去get adc vlaue时如何保证DMA不在更新buffer数据产生资源竞争?
1.加信号量?DMA传输完成解锁信号量,get时候判断信号量资源有没有释放?但是即使用信号量,我需要在timer中断里判断信号量来决定下一次要不要触发采集?
2.app配置ping-pong buffer,app拿数据后交换指针,对与DMA来说就是交换数据起始地址,这个交换操作关中断来保证原子操作。
请问你们是哪种方式做的

网友A:
如果仅仅是获取电压值而不是获取波形,不用这么复杂,直接读取求平均即可。

一般只要需要展示波形才需要双缓冲配置信号同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仅仅是获取电压值而不是获取波形,不用这么复杂,直接读取求平均即可。

一般只要需要展示波形才需要 ...

app会采集很多模拟量,不一定是电压。我要写个通用中间件,app注册要用那些ADC通道,我把采集的数据映射到内存变量,app去拿变量来计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pp会采集很多模拟量,不一定是电压。我要写个通用中间件,app注册要用那些ADC通道,我把采集的数据映射 ...

可以,那就搞个DMA双缓冲(注意是DMA双缓冲,不是ping-pong buffer)配置信号量同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那就搞个DMA双缓冲(注意是DMA双缓冲,不是ping-pong buffer)配置信号量同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请教一个问题,我看stm32h743中rank只有16个,如果我有20个channel配置自动扫描模式,我需要分成两个group,两次触发来扫描完?因为一次扫描最多支持16个rank?我这样理解对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个问题,我看stm32h743中rank只有16个,如果我有20个channel配置自动扫描模式,我需要分成两个grou ...

两个ADC分别多通道采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ADC分别多通道采集。

我现在是一个ADC上分配了20个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