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事件标志组问题

楼主(2021-05-25):
在中断中使用事件标志组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,有时候,会返回失败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在此函数里面打个断点,调试状态全速运行,然后单步调试看看错误类似是什么,先把这个整明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此函数里面打个断点,调试状态全速运行,然后单步调试看看错误类似是什么,先把这个整明确了。

调试运行到xQueueGenericSendFromISR这个函数里if( cTxLock == queueUNLOCKED ),判断为假,也就是cTxLock 锁了,这回事什么原因啊?

网友(2022-03-16):
你任务中的事件组接收是一直等待吗? 还是又延时的等待,你发送事件组的时候,是不是当前没有事件组在接收,或者当前事件组还没有声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