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Keil使用DAPLINK,无法实时监控变量?

楼主(2021-05-25):
Hi 硬汉:

在Keil上使用CMSIS-DAP后,下载程序很快,打断点正常。。。

但是通过Watch观察变量的值,好像不行。。。难道。。不支持???

楼主:
我使用H7-TOOL

网友A:
你这么使用,显然被优化掉了。这种定义方式是没有意义的,编译器会直接将其优化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么使用,显然被优化掉了。这种定义方式是没有意义的,编译器会直接将其优化掉。

应该是编译器优化掉了。后来我改了一下程序,就能观察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