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Event Recorder的问题,需要指教一下

楼主(2021-05-26):
Hi 硬汉:

跟你的教程学习使用Event Recorder,CMSIS版本比你的教程要高一些,所以出现了一个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[Hz]。

这个到底怎么设?官方文档好像也没有详细的说明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尝试过设0 与 设100000000,效果好像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发截图看下

楼主:
这个,我从官方的文档上看到,好像设置CPU的主频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,我从官方的文档上看到,好像设置CPU的主频即可。

设置为0就行。
代码里面是直接这样获取的

#if (EVENT_TIMESTAMP_SOURCE < 3)
__WEAK uint32_t EventRecorderTimerGetFreq (void) {
#if   (EVENT_TIMESTAMP_SOURCE == 0)
  #if ((__CORTEX_M >= 3U) && (__CORTEX_M != 23U))
    return (SystemCoreClock);
  #else
    return 0U;
  #endif
#elif (EVENT_TIMESTAMP_SOURCE == 1)
  return (SysTickGetFreq());
#elif (EVENT_TIMESTAMP_SOURCE == 2)
  uint32_t freq;

  if (SysTimerIsRunning() != 0U) {
    freq = osKernelGetSysTimerFreq();
  } else {
    freq = 0U;
  }
  return (freq);
#endif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