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6.1.5的低功耗模式有人玩过吗

楼主(2021-05-26):
stm32l4下tickless调试不成功啊 线程sleep时间对不上,有调试成功的吗

网友:
俺是伸手党  俺也需要 坐等有缘人回答……

网友A:
这个还没有研究,后面ThreadX教程也要做这个章节,研究下。

网友B:
估计跟uCOS III(有详细例子)的差不多,通过可配置的tick中断定期或者不定期唤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没有研究,后面ThreadX教程也要做这个章节,研究下。

threadx的低功耗是在PendSV_Handler中进入和退出的 按道理是可以的 但是实际使用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估计跟uCOS III(有详细例子)的差不多,通过可配置的tick中断定期或者不定期唤醒

ucos3的是动态时钟,需要关闭系统时钟中断 然后开启一个TIM作为定时器,在空闲IDLE的钩子函数添加进入随便状态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芯片坏了,换了一块芯片后低功耗就能正常工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ucos3的是动态时钟,需要关闭系统时钟中断 然后开启一个TIM作为定时器,在空闲IDLE的钩子函数添加进入随 ...

昨天大概了解了下 ucos的动态时钟更像是改变systick的周期来达到休眠期间不产生tick的效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昨天大概了解了下 ucos的动态时钟更像是改变systick的周期来达到休眠期间不产生tick的效果

uCOS是额外用了个时钟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芯片坏了,换了一块芯片后低功耗就能正常工作了

写个帖子分享下! 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是额外用了个时钟。

是滴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写个帖子分享下! 感谢

低功耗的readme里写得很清楚,跟freertos的差不多,低功耗的几个宏就是几个入口函数,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,设置唤醒时钟,进入低功耗,退出低功耗,tick补偿,跟其他的低功耗实现一样,只是threadx是在异常中休眠的,我的只是芯片问题所以调了个寂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