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急求!!!使用STM32F429用EMWIN显示16位RGB渐变图片的时候出现条纹,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

楼主(2021-05-27):
大神,我在使用STM32F429用EMWIN显示16位RGB渐变图片的时候出现条纹,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,急求

网友:
这个使用32位/24位色才可以解决。而且你的显示屏硬件接口也要是RGB888的

网友:
硬件上,只能增加RGB分量的位数;软件上,可以换个UI取色方案,选那种颜色过渡不太明显的渐变,或者索性放弃渐变效果。

网友A:
处理一下原始图片,比如:Floyd-Steinberg,Jarvis-Judice-Ninke, Stucki。相关文章https://blog.lvgl.io/2017-07-03/dithering

网友:
软件的问题,处理好了看起来差别很小。

网友:
调色吧,16位的颜色跟24/32位的渐变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
通过调色,肉眼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处理一下原始图片,比如:Floyd-Steinberg,Jarvis-Judice-Ninke, Stucki。相关文章https://blog.lvgl.io/20 ...

这个办法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处理一下原始图片,比如:Floyd-Steinberg,Jarvis-Judice-Ninke, Stucki。相关文章https://blog.lvgl.io/20 ...

专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处理一下原始图片,比如:Floyd-Steinberg,Jarvis-Judice-Ninke, Stucki。相关文章https://blog.lvgl.io/20 ...

用GIMP软件转换的,这个软件作为开源免费软件,确实不错。

现在GUI教程也全部切到这个软件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