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解示波器程序时的小小疑惑?

楼主(2021-05-27):
理解示波器程序时的小小疑惑。

楼主:
对了还有个疑问,想借鉴这种频率估算的算法,但是精度能达到多少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了还有个疑问,想借鉴这种频率估算的算法,但是精度能达到多少呢?

理解的没问题,这里是个bug,应该设置uiCount初始值为1
这个精度不行,仅可以估算,如果测量的波形周期是FFT最小分辨率的整数倍,效果很好,如果不是,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解的没问题,这里是个bug,应该设置uiCount初始值为1
这个精度不行,仅可以估算,如果测量的波形周期 ...

👌   谢谢版主积极解疑答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