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RL-FlashFS V6.14.1发布,增加工业级eMMC和SD的健康状况检测(SMART)

楼主(2021-05-28):
论坛下载最新的MDK中间件软件包V7.13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992

楼主:
健康状况(SMART)
许多工业级eMMC和SD存储设备支持称为SMART(自我监视,分析和报告技术)的健康状况监视系统。健康状况监视器数据用于预测和检测即将发生的内存故障。

eMMC和SD内存设备使用通用命令(CMD56)访问有关内存运行状况的供应商特定信息。为了检索相关信息,可以将函数fs_ioc_device_ctrl与控制代码fsDevCtrlCodeHealthStatus和结构fsHealthStatus一起用作控制代码参数。

健康状况访问命令的行为是特定于供应商的,但通常适用以下规则:

变量fsHealthStatus :: arg用于控制数据方向并提供特定于供应商的控制信息:
[0]位控制方向:读模式要求将该位设置为1,写模式要求将该位设置为0
[1-31]位是供应商特定的,应根据器件数据手册进行设置
变量fsHealthStatus :: buf和fsHealthStatus :: buf_sz指定将存储健康状态信息的数据缓冲区。数据缓冲区地址应对齐4字节,缓冲区大小应等于或大于512字节。
调用函数fs_ioc_device_ctrl时,将执行常规命令(CMD56),并将变量fsHealthStatus :: arg用作命令参数。传输的数据被复制到fsHealthStatus :: buf指定的缓冲区中或从中复制。

注意:
非工业存储设备上通常不提供健康状况。

网友A:
什么时候能够增加中文支持呢?不支持中文使用不方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时候能够增加中文支持呢?不支持中文使用不方便啊

是的,不支持影响也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