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开发板,有没有H750型号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开发板

楼主(2021-05-28):
有没有H750型号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开发板,H743的太贵了

网友:
V7开发板是STM32H743XI。
H7-TOOL是STM32H750IB。

需要便宜点的开发板
1、淘宝搜,很多
2、ST官方的NUCLEO板子即可,也比较便宜,200块钱就行。

网友:
我自己画了一个V7的小底板,4.3寸屏那么大,精简了一些外设,只(一个网口,USB host,device,4个LED,4个按键,没用IO引出)今天刚到板子这个周末有事,周一我调试一下,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个底板,你自己再买个核心就可以正常了,软件上就是LED,和按键需要改动一下,其他都是同硬汉大佬一样的。我有V7板子,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小巧的板子,V7子太大了不方便然后就按着V7底板自己画了一个小底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