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有没有像RTX51那样的用在ARM上的最简操作系统

楼主(2021-05-28):
我一直在使用现在的1T 8051+RTX51,这个小系统太简陋了,最多只能建16个任务,每个任务只占用3个字节额外的内存,不能进行任务间通信,任务没有优先级,所有任务轮流执行,所以只要把任务内容规划好,流畅使用这个小OS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虽然只是个任务切换器,但是整个程序的设计也是OS下的思想,而不是大循环状态机查询的思想了,越简单越可靠,从来不出问题,那么现在的问题是,在ARM系统里,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小OS呢?

网友:
可以考虑试试时间触发系统。

网友:
ARM中的系统里有RTX,也是很小的

楼主:
ARM里的RTX可比RXT51复杂多了,是个比较完整的OS

网友A:
contiki简直不要太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tiki简直不要太好用

大神,您在哪些MCU中用过这个小OS呀?

网友:
TI 用在zigbee 的OSAL   https://github.com/mcuwty/osal

楼主:
这个OS感觉没有 qq57379550 网友推荐的 contiki 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tiki简直不要太好用

能不能介绍下你使用 contiki 的经验,在坛子里推广下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您在哪些MCU中用过这个小OS呀?

所有芯片都可以用,只要有定时器即可 stc51和gd32,stm8都用过 移植超简单而且是真的好用跑很复杂的东西都可以,我用来跑过最复杂的就是lorawan和私有协议lora 65Krom+2kram 功耗控制也很简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ontiki简直不要太好用

哪里有镜像下载啊?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里有镜像下载啊?谢谢指点

https://github.com/contiki-os/contiki下不了就gitee转一下再下

楼主:
https://download.csdn.net/detail/u014572382/9747098
这个是ContikiStm32_demo,硬汉帮忙下载下,整理到坛子里供网友学习,另外@qq57379550,contiki这个小OS实际上就是像RTX51那样的一个任务切换器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介绍下你使用 contiki 的经验,在坛子里推广下呀?

没啥经验我也用的比较少了,直接上手看下demo,这个博主的不错,之前就是看着他这个https://blog.csdn.net/jiangjunjie_200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download.csdn.net/detail/u014572382/9747098
这个是ContikiStm32_demo,硬汉帮忙下载下,整理到 ...

差不多,支持事件和中断唤醒和驱动,不支持抢占式支持事件定时器等

网友(2023-11-22):
ARM上的小系统,应该可以吸引很多人用。其他的系统太大了,跑起来就没有多少空间了

楼主:
我已经找到了,他就是 BasicOS,一个国产 OS,作者很勤奋,我已经在好几个 M0 的板子上跑了,很稳定,没发现有啥问题,这个小 OS 采用共享栈,能在任务的任意位置让出CPU 控制权,没有消息、邮箱、信号量这些,最简模式,没有抢占,完全靠用户自己调用切换函数主动让出CPU控制权,任务切换极其简单,运行高效,因为任务不抢占,所以可以安全的使用全局变量,但是在任务内任意让出控制权,又是 OS 的编程思想,极大的解放了那些裸奔的思路,之前我用 uCOS-II 比较多,现在不用了,一直用这个 BasicOS,如果想进一步了解,请进我的小QQ群:725436073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找到了,他就是 BasicOS,一个国产 OS,作者很勤奋,我已经在好几个 M0 的板子上跑了,很稳定,没发 ...

github上搜了下没搜到,后续会开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ithub上搜了下没搜到,后续会开源吗?

gitee上面,狗哥嵌入式大佬开发的,他另外一个作品elab非常强大

楼主:
BasicOS 是 EventOS 的一个分支,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这种需求的用户,不喜欢用功能复杂繁冗的抢占式 OS,在 gitee 上能搜到,搜 BasicOS 是 EventOS 应该都可以,如果想进一步了解,请进我的小QQ群:725436073,从推出到现在一直是开源的,而且作者还推出了自己的开发板

楼主(2023-12-28):
BasicOS 是真正的有任务栈压入和弹出的,只不过不支持抢占,多线程之间是安全的,可以安全的使用全局变量,还有多任务的思想,把裸奔的思想完全解放,每个细节都是 可控的,非常安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