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] STM32H7 DCMI 和LTDC 是否能同时使用?

楼主(2021-05-28):
有一个项目需要把摄像头(DCMI接口)的图像 通过LTDC 接口显示到 LCD 屏,不知道STM32H7系列的芯片是否能满足?

网友:
肯定是可以的,  只要脚够用就行,

网友A(2025-05-21):
无法使用,我CubeMx打开DCMI就无法使用LTDC,打开LTDC就无法使用DCM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法使用,我CubeMx打开DCMI就无法使用LTDC,打开LTDC就无法使用DCMI

估计是cubemx的bug,或者选择的型号引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