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解决一例CKS32F030+WiFi板子一拖四烧录失败问题

楼主(2021-05-28):
目标环境: CKS32F030C8 + ESP32 (WiFi模块),气动烧录机台,拼版2*2。 H7-TOOL的1拖4烧录模式, 烧录线60CM左右。无硬件RESET线。

故障现象:单路短线烧录可以。单路长线烧录偶尔可以,3路4路同时烧录报错,单路长线和两路长线时偶尔可以,但动动线束就报错。
                加大延迟参数到100(大概500KHz时钟)无法解决。调节CLK, DIO信号线串联的电阻和并联小电容无法解决。
                示波器探头、逻辑分析仪探头接上会导致烧录失败
                同样的烧录环境烧录4路STM32F030C8T6没问题。 CKS32F030这个片子和STM32烧录算法一样。

故障分析:
1、 CLK和DIO线靠近就非常容易出错,时钟和数据线之间相互耦合。不同通道之间也会耦合干扰。换屏蔽线解决干扰问题.
2、目标板电流,初期26mA, 1秒后大概150mA(应该是WiFi模块启动导致),持续几百ms之后,电流稳定在40mA.  电流波动会引起电平少许变化。
3、示波器实测,发现TVCC 电压3.30V,  SWCLK和SDIO信号电平在有数据时3.30V, 偶尔出现2.8V电平,之后恢复3.3V。
    看来目标板烧录口的电源和SWD GPIO的电平不是同一电源轨.
    这个电平不匹配是罪魁祸首。能够烧录的情况估计是电平处于临界可接收状态。 稍微有点耦合干扰就会导致电平识别异常。

解决方法:
1、定制了屏蔽线束更换客户原有的线束。

      图中的屏蔽线束还有少量剩余,如有需要做机台的朋友,可以在淘宝店铺购买。
     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126o.success.result.1.44d34831zcsALM&id=646758887815

屏蔽线信号定义:
#1 线芯: RST 屏蔽层:VCC
#2 线芯: CLK 屏蔽层:GND
#3 线芯: DIO 屏蔽层:GND

特点:
- 使用3根线提供5个信号链路
- 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分别屏蔽,避免其他通道干扰以及相互之间干扰
- 一个屏蔽层提供VCC供电,屏蔽层阻抗比线芯低很多,可大幅度降低供电电压跌落.
- 两个屏蔽层为GND,减少地线电位差

2、编程参数设置TVCC电压 = 2.8V (缺省值是3.3V)

3、多路烧录延迟参数设置为 20 (缺省是0)

网友:
厉害了。
经验可贵,谢谢分享

网友A:
很好的经验贴,学习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经验贴,学习了

这个线,有没有独立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线,有没有独立卖的

我们淘宝上架了,可以单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