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中Line Input编辑框的游标怎么去掉,没找到那个函数可以禁止[已解决]

楼主(2021-05-29):
就是下面这个小游标:

楼主:
已经解决,调用下面的函数即可,默认状态下Line Input是游标是闪烁的,使用下面这个可以直接将其删除掉

gx_single_line_text_input_style_remove(&(window_1.window_1_text_input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TYLE_CURSOR_BLINK);

网友(2023-07-28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,调用下面的函数即可,默认状态下Line Input是游标是闪烁的,使用下面这个可以直接将其删除掉

...

硬汉哥,有些显示类的添加和移除必须在“GX_EVENT_SHOW”显示里添加,否则可能显示不正常,有没有设置完了,立即刷新显示的函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