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的控件对齐功能没有AppWizard做的好,这点还有改进空间

楼主(2021-05-29):
GUIX Studio的对齐只有上面这几个选项

对齐控件还是不够方便:

而AppWizard除了GUIX Studio那种对齐方式,还有个类似PPT的对齐线,这就非常方便了: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"Grid and Snap Setting"功能。
英文文档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 ... 5#gridsnap-settings
中文文档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zh-cn ... 5#gridsnap-setting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"Grid and Snap Setting"功能。
英文文档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azure/rtos/g ...

谢谢,测试这个了,不太好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"Grid and Snap Setting"功能。
英文文档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en-us/azure/rtos/g ...

不用画布内存,直接在 ili9488 这种带 gram 驱动芯片上,官方支持咋搞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画布内存,直接在 ili9488 这种带 gram 驱动芯片上,官方支持咋搞法?

在相关帖子下回复了,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