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搞定ThreadX GUIX数字小键盘功能,点击编辑框弹出小键盘进行设置,比较实用

楼主(2021-05-29):
GUIX Studio上布局好,并做控件弹出和隐藏管理:

实际效果展示,加入数据传递:

网友A:
不错。。。看起来接近商业化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。。。看起来接近商业化的东西

这几章更新几期实用的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几章更新几期实用的东西。

有了这个再捣鼓成输入法键盘应该就比较方面些了啊,

网友B:
我以为像手机那样,键盘弹出,编辑框画面向上移动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以为像手机那样,键盘弹出,编辑框画面向上移动呢

花式玩法后面再溜,先把项目经常用到是实用功能实现了。后面各种炫酷界面,花式效果都了依托。
GUIX有个Screen Flow功能,实现手机那种的弹出效果很方便。

网友C:
这个是用获得输入框的焦点来控制键盘弹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用获得输入框的焦点来控制键盘弹出吗?

我没有使用焦点,是触摸功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使用焦点,是触摸功能

3Q,按照触摸功能改了下,可以了

网友D:
有个问题,如果很多各编辑框,弹出键盘后你都不知道是点的哪个编辑框了,我的键盘顶部会显示哪个编辑框。哈哈

网友D:
还有,浮点数怎么处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,浮点数怎么处理?

这个是文本传递,传什么都可以。

网友E:
楼主啥时候发出来秀一下?
话说guix studio 使用了模板窗口  screen flow 不能添加trigger了
chlid signal  是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啥时候发出来秀一下?
话说guix studio 使用了模板窗口  screen flow 不能添加trigger了
chlid sig ...

搞错了,必须得写 Widget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