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求助: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STM32H7的寄存器版本uCOS3.08.00移植工程

楼主(2021-05-29):
向各位大神求助:
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STM32H7的寄存器版本的uCOS3.08.00的移植?我努力了很长时间,移植总是不成功,请求帮助,谢谢!

网友A:
uCOS是独立层,怎么移植都可以的,你用汇编,LL,标准库还是HAL库都是一样的,他们都要操作寄存器后,CPU才能干活。

汇编,LL,标准库还是HAL库都是对寄存器各种功能的封装,方便用户使用,这里有个HAL版的,你可以不使用HAL的API,直接将HAL层脱了,直接调用里面的寄存器,这个应该就是你所谓的寄存器方式。

比如简单函数HAL_GPIO_WritePin,你看着不爽,那就直接调用寄存器操作GPIOx->BSRR = GPIO_Pin即可

void HAL_GPIO_WritePin(GPIO_TypeDef *GPIOx, uint16_t GPIO_Pin, GPIO_PinState PinState)
{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GPIO_PIN(GPIO_Pin));
  assert_param(IS_GPIO_PIN_ACTION(PinState));

  if (PinState != GPIO_PIN_RESET)
  {
    GPIOx->BSRR = GPIO_Pin;
  }
  else
  {
    GPIOx->BSRR = (uint32_t)GPIO_Pin << GPIO_NUMBER;
  }
}

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I V3.08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19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91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是独立层,怎么移植都可以的,你用汇编,LL,标准库还是HAL库都是一样的,他们都要操作寄存器后,CPU才 ...

感谢硬汉大神,我近段时间正在学习您编写的V7开发板用户手册,太详细了,不过我原来一直用寄存器来进行开发,HAL不是很熟悉,很不习惯,还需要继续学习。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