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STM32H743+CMSIS LWIP ping不成功

楼主(2021-05-29):
最近在学习以太网,在论坛找了一些硬汉大哥的教程和参考教程进行调试,板子是工程板,用的LAN8720A。

我在MDK和CUBE上配置了如下:
CMSIS-freeRTOS + emwin6.1+LWIP,其中LWIP也是用的CMSIS组件,跟着大哥的相关教程学的,但是教程中使用的是DM916,
我在这部分用的是硬汉大哥改过的适用于CMSIS的LAN8720驱动。然后根据相关模板移植了一个数据回环的应用例程,但是就是ping不成功,
我使用老师给我的代码就可以,说明不是电脑的IP配置的问题,是我自己代码的问题。我将代码上传,希望各位前辈有空帮忙看看。小子在此谢过。

网友A:
1、注意MPU配置,很重要
2、注意8720地址
3、 先测试读取ID是否正确,这是第1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注意MPU配置,很重要
2、注意8720地址
3、 先测试读取ID是否正确,这是第1步

好的,谢谢硬汉大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注意MPU配置,很重要
2、注意8720地址
3、 先测试读取ID是否正确,这是第1步

硬汉大哥,我这几天按照你给的思路进行问题查找,现在情况是:
8720 ID读取正确,但是电脑无法ping通,我是同学的正点原子的H743IIT6的板子,
按照硬汉大哥教程移植的是CMSIS LWIP,代码中MPU的部分我不是很懂,是按照你的教程来的,
现在不知道从那里入手来查找原因,希望大哥能指教一下 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大哥,我这几天按照你给的思路进行问题查找,现在情况是:
8720 ID读取正确,但是电脑无法ping通, ...

看看是不是跟这个网友的问题一样,也是友商的板子,你可以跟他交流交流

STM32F407 RL-TCPnet(RTX)移植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10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跟这个网友的问题一样,也是友商的板子,你可以跟他交流交流

STM32F407 RL-TCPnet(RTX)移植 ...

好的,谢谢硬汉大哥,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