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IMP] 使用GIMP将ICO透明图标转换为ARGB格式PNG格式,方便BmpCvt使用

楼主(2021-05-30):
之前一直用的IconWorkshop做透明图片的转换,现在新版教程不再使用了。

1、直接拖动ICO图标到GIMP:

2、选择导出为:

3、选择PNG

4、默认,直接导出

转换好的位图使用BmpCvt打开,可以看到是正常的透明图

网友A(2022-09-06):
感谢分享,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在LCDConf_Lin_Template.c文件里面已经设置了图层的颜色模式为_CM_RGB565,为什么在《V6-510_STemWin实验_2D图形库之位图绘制》例程中还能显示ARGB的ICON图呢?
我理解只能显示没有透明通道的图了,但是实际上还是能显示带透明通道的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在LCDConf_Lin_Template.c文件里面已经设置了图层的颜色模式为_CM_RGB565 ...

emWin的内部颜色处理是32bit的。处理完毕后,他会整体转换为用户设置的颜色各种仅需展示,透明的设置,在硬件颜色各种配置为565时也是可以正常展示出来的。

565也可以设置透明效果的。A透明通道是全靠软件层处理了。展示的时候根据透明值显示对应的透明度。

网友:
我明白了,谢谢您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