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429 DAC 问题求助

楼主(2021-05-30):
最近在使用 STM23F429 的 DAC 输出正弦波的时候,想要输出 50 Hz,150Hz,400Hz,以及 1Khz 的正弦波,前三种波形都能够正常输出,但是唯独 1khz 的波形输出不了,现在也没有找到问题所在,各位坛友,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的,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上代码看下。

网友A(2021-08-04):
咨询一下楼主,DAC的输出管脚外接电阻电容吗?我也在搞同样的事情。能否参考一下电路。我刚刚开始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咨询一下楼主,DAC的输出管脚外接电阻电容吗?我也在搞同样的事情。能否参考一下电路。我刚刚开始干。

如果只是测试用,使能输出阻抗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