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下,模块间的全局变量命名重复问题

楼主(2021-05-31):
项目在IAR环境下,各个模块的全局变量命名重复就报错,在keil和模拟器上正常,大家伙又遇到吗?这是什么原因,有解决方案吗?

网友A:
全局变量不能重复。MDK也不可以,除非是static前缀的静态变量

网友B:
这是C语言的规定,跟IDE无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局变量不能重复。MDK也不可以,除非是static前缀的静态变量

谢谢!学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C语言的规定,跟IDE无关

谢谢

网友:
你可以了解一下static这个关键字,在全局变量上面加了它,就可以限制调用的范围。 那么不同c文件的全局变量就可以同名了。

网友B:
比较规范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使用方法:
比如有很多个xxx.c源文件
1. 静态变量
在xxx_1.c开头
static int _var;        // 整个xxx_1.c文件内可见,文件内所有函数可以调用,文件外不可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叫做静态变量

void foo (void)
{
    _var = 0;
}

void foo_2 (void)
{
    static int _var_2;      // foo_2函数内可见,函数外不可见,即其他函数不能调用_var_2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也叫做静态变量,但可见范围不一样

    _var_2 = 0;
}
不同的c文件可以使用同名静态变量,不会冲突

2. 全局变量
在xxx_1.h头文件开头声明
extern int var;
在xxx_1.c源文件开头定义
int var;

只要#include "xxx_1.h",就可以使用var全局变量
这种情况,就不允许同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比较规范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使用方法:
比如有很多个xxx.c源文件
1. 静态变量

对,你这个解释很详细。
以前大学学习普通C语言的时候,代码规模很小,static用的很少。 C++流行后,各种变量作用域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。

网友:
请教楼主MDK怎么实现的允许全局变量同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