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为什么secureCRT不能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?

楼主(2021-05-31):
用串口调试助手,可以看到rtthread的信息,可以看到msh 相同的程序,用secureCRT

不会显示rtthread的finsh信息,也没有msh

楼主:
图挂了,补一下。就是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显示rtthread输出的信息,和msh>

secureCRT就显示不出来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2 个金币

显示其它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其它正常吗

我在main里加了打印字符串,串口调试助手都能输出出来,但是不能输入。secureCRT打不出来,非常偶尔有一次能打印出来字符串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main里加了打印字符串,串口调试助手都能输出出来,但是不能输入。secureCRT打不出来,非常偶尔有一 ...

咨询下RTT的技术人员看看什么鬼,SecureCRT是很常用的logo软件。

另外就是注意SecureCRT里面的\r \n的设置方式。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或者其它

网友:
肯定是哪里设置有问题,我之前用RTT和secureCRT是可以正常使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咨询下RTT的技术人员看看什么鬼,SecureCRT是很常用的logo软件。

另外就是注意SecureCRT里面的\r \n的 ...

请问\r \n在哪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