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AD7606模数转换出错问题

楼主(2021-05-31):
    本来用stc15单片机作为主控IC驱动7606,模数转换都正常。更换成stm32f103后,数模转换的数据就不正常了。底板都是一样,就只把5V IO口换成了3.3V驱动。7606芯片数据手册上写了支持3.3V,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佬,欢迎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7606是5V供电吧,是的话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606是5V供电吧,是的话没问题

供电是5V   就只有驱动接口3.3V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供电是5V   就只有驱动接口3.3V

多半是时序参数出问题了,卡一下两种MCU下得时序参数是否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半是时序参数出问题了,卡一下两种MCU下得时序参数是否一样

示波器看过了  stm32时钟周期快一点而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示波器看过了  stm32时钟周期快一点而已

可以上两个平台的代码大家给你看看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是因为硬件工程师把数据并口分布在多个GPIO口上,软件移位不正确导致读取数据不对,谢各位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是因为硬件工程师把数据并口分布在多个GPIO口上,软件移位不正确导致读取数据不对,谢各位回 ...

网友C(2022-01-05):
老哥,可以分享一下STC15单片机驱动AD7606的代码吗?非常感谢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可以分享一下STC15单片机驱动AD7606的代码吗?非常感谢!!!

AD7606的分享里面有。

【安富莱】ADC,DAC,TFT,传感器,无线通信等模块资料下载汇总贴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48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