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显存,canvas画布, root window和window/widget的区别

楼主(2021-06-01):
显存 - > canvas画布 - > root window  -> window/widget

root window 是创建到canvas上的容器,可以认为就是类似emWin的桌面窗口,这样都创建后,一般我们各种窗口控件都可以创建到root window上

就跟使用emWin一样,将各种窗口创建到桌面窗口。

网友A:
硬汉,请教一下。320*240的16BIT液晶屏,是不是显存必须要320*240*2这么大?难道不能像EMWIN开小一点使用GUIX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请教一下。320*240的16BIT液晶屏,是不是显存必须要320*240*2这么大?难道不能像EMWIN开小一点使用GU ...

可以,不过得用直驱方式,这种方式我还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不过得用直驱方式,这种方式我还没有搞定。

谢谢硬汉回复。等候佳音。

网友(2022-01-21)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不过得用直驱方式,这种方式我还没有搞定。

可以 讲讲这方面的思路么  。目前用了7B0 的芯片 。用内部的RAM   连续的1M 准备前750K 用作RGB的缓存 后面剩余的空间  Canvas  大小 根动态内存大小五五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