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分享个STM32H7的按键单击,双击和长按的例子

楼主(2021-06-01):
经常有客户咨询双击支持,做个例子分享给大家,这个修改了bsp_key.c的驱动实现。
V7-单击,双击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赞!!!!!!!!!!!!!!!

造福全人类。

网友B(2021-12-27):
有个开源按键组件挺好用的  https://github.com/0x1abin/MultiButton

楼主:
不用回复,直接就能下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开源按键组件挺好用的  https://github.com/0x1abin/MultiButton

谢谢分享,这里也有一个。

【按键检测-功能大全】基于硬汉程序思想-进行深度优化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6136&fromuid=58

网友(2022-06-20):
可以做个多击的实现么

网友:
我很多年前也写过一个全功能的按键程序,相对比较短小精悍

功能如下:
  支持最大64个按键(数量可配置)。
  支持按键消抖处理(可滤掉小于2个扫描周期的毛刺)。
  支持按键环形缓冲区(长度可配置)。
  支持4种不同按键模式:A:短按键 B:shift键 C:长按单发 D:长按连发。
  短按键 :短按直接输出键值。
  shift键 :点击后除了输出一次shift键的键值码外,还将后续所有其他按键的键值改为shift键值码
  长按连发 :长按一定时间后连续输出按键键值。
  长按单发 :长按一定时间后反码输出键值(仅一次)
  4种不同按键模式可相互叠加使用,所有按键功能都能并发输出。

https://github.com/mojinpan/key

网友C(2022-09-29):
代码里面的 bsp_GetKey2 好像没什么用吧,这个是不是冗余的代码,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用途上的考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代码里面的 bsp_GetKey2 好像没什么用吧,这个是不是冗余的代码,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用途上的考虑?

这个没用,可以删掉。

网友:
s_tBtn[i].LongTime = KEY_LONG_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*/
                s_tBtn[i].Count = KEY_FILTER_TIME / 2;                /*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*/

这里为什么要设置成滤波时间一半啊

楼主(2022-10-29):
引用 网友D:
s_tBtn.LongTime = KEY_LONG_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*/
                s_tBtn.Count = KEY_FILTE ...

设置了个初始值,没有特别含义

网友E(2023-05-18):
请问有没有矩阵键盘的单机,双击,长按的例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有没有矩阵键盘的单机,双击,长按的例子呢

矩阵键盘的没做。

网友E(2023-11-07):
这个是长按执行一次,还是长按连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长按执行一次,还是长按连发

默认没有开连发,连发需要手动使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