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CubeMX 引脚对比

楼主(2021-06-01):
请教一下 STM32CubeMX 软件 对比两个芯片的功能在哪里;就是看各个IO和外设,之前用过一次,现在想用找不到了

网友A:
用个要注意哦,我当初在做替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对PIN-TO-PIN的,但是详细对比数据手册管脚功能的时候发现有些功能脚是对不上的,只能说MX是硬件兼容,但是功能脚还是要看数据手册靠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个要注意哦,我当初在做替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对PIN-TO-PIN的,但是详细对比数据手册管脚功能的时候发现 ...

是的,实际还是要以数据手册为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