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大佬们!一个ThreadX 任务创建的问题!

楼主(2021-06-01):
如图,我用STM32CubeMX 生成了一个STM32F103C8的串口1打印程序且移植了最新ThreadX v6.1.6 程序。程序能正常运行!
当我分别使用2种配置的时候生成代码的RAM占用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!
不使用定义函数地址时,6个任务代码生成的RAM只有3.8K(每个任务有1K的堆栈空间);
使用定义函数地址时,6个任务代码生成后RAM占用了15K(每个任务只定义了256字节的堆栈空间);
它们的代码都能正常在串口打印任务信息,如果我选用占用RAM小的任务创建方式会有什么隐患呢?

这个是定义的6个任务的参数

这个是定义的6个任务的参数

不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的任务创建

不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的任务创建

不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生成的RAM

不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生成的RAM

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的任务创建

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的任务创建

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生成的RAM

使用定义的函数地址生成的RAM

打印的信息

打印的信息

网友A:
一样的,楼主所谓的 "不使用定义函数地址时" 是使用的空闲RAM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样的,楼主所谓的 "不使用定义函数地址时" 是使用的空闲RAM空间。

比如说:我用“不定义函数地址的时候”编译代码只有3.8K 我还剩下16.2K的代码空间,我把这些空间都用了!那么程序跑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。 因为如果我使用了“定义的函数地址”我就用去了15.8K空间,我实际的代码空间只有4.2K了!如果还是按照“不定义函数地址”的时候的16.2K代码来使用的话就报内存不足了!会编译不通过! 如果他们是一样的!那我选用第一种方式不是可以实现更多的代码量,还是说第一种本质上是错的!如果把剩下的16.8K空间都用了就会导致程序运行的时候无法启动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比如说:我用“不定义函数地址的时候”编译代码只有3.8K 我还剩下16.2K的代码空间,我把这些空间都用了! ...

本质都是一样的,这么说吧,比如芯片的RAM是16KB。
1、“不定义函数地址” : RAM使用了4KB,空闲12KB还没有用,你就是用的这部分给任务分配的栈空间,假如任务栈空间使用了8KB,那么空闲就还剩4KB。

2、“定义函数地址” : RAM使用了4KB,任务栈使用8KB,那么空闲4KB

这么来看,两者都是一样的

注:“不定义函数地址”实际上就是空闲内存的动态内存分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质都是一样的,这么说吧,比如芯片的RAM是16KB。
1、“不定义函数地址” : RAM使用了4KB,空闲12KB还 ...

哦,明白了!感谢应硬汉的解答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明白了!感谢应硬汉的解答!
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