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升级不升级?

楼主(2021-06-02):
MDK这两年一直在更新变化,已经到了5.34版本;以前的老版本建立编译的工程,可以直接装新的MDK版本使用吗?编译使用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?总是担心换了新版本,编译后产品会出一些莫名的问题。其他朋友是怎么维护程序的呢?

网友:
对于MDK,如果有最新版推荐用最新的,相比老版毕竟修改了不少bug,虽然还有些新bug。

网友:
我在新公司,MDK竟然是4.12版本,软件库竟然是2.0版本,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BUG。当我接手新产品改造的时候,果断升级MDK5,代码库也配套适用3.5以上。
升级后,老代码的风格特殊,我选择C99模式就可以编译通过了。
其他参考建议:
1.老版本MDK4,很多芯片都识别不到,早晚要升级。
2.使用M3新内核
    直接可以使用fload数据存取、加工。
    仿真模式可以自动挂起看门狗了。避免以前调试的时候关看门狗,软件调好了忘记放狗就出货的隐患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