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 USB DFU不成功

楼主(2021-06-02):
芯片:stm32f411ret6
stm32cubeprog: V2.7.0
工程:使用RTX5系统、RL-USB、FS,连接USB后,通过USB将SD卡识别为U盘
问题:直接用的V5版本的JumpToBootloader代码,连接USB后,电脑把SD卡识别为U盘,长按按键,断开USB连接,执行JumpToBootloader函数,然后在SysMemBootJump()函数这里,居然进入HardFault了,堆栈大小按照手册上修改了

这个F4的USB DFU还有其他要配置的吗?

网友A:
按照楼主的意思来看,这个貌似还不是USB DFU,应该是SD加载APP。不知道楼主表达是这个意思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楼主的意思来看,这个貌似还不是USB DFU,应该是SD加载APP。不知道楼主表达是这个意思不

是要用usb dfu,正常情况下插上usb把sd卡识别成u盘是我的软件的一个功能,列出来是担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引起的问题。我使用的按键跳转,跳转之前软件断开了usb连接,相当于取消了u盘功能。

我不太清楚要实现usb dfu是不是就是移植一下JumpToBootloader函数,配置一下堆栈大小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要用usb dfu,正常情况下插上usb把sd卡识别成u盘是我的软件的一个功能,列出来是担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...

你的意思是你的boot是RTX5的,然后模拟个U盘,将APP拖到U盘里面,然后做升级,是这个意思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你的boot是RTX5的,然后模拟个U盘,将APP拖到U盘里面,然后做升级,是这个意思不。

不是,boot就是用自带的bootloader,然后我想把boot功能用在我的工程里面,U盘什么的就是个我的应用功能,跟boot没关系。就是想直接通过USB升级固件,用stm32cubeprog。跟“V5-009_基于系统bootloader的USB接口方式IAP升级(USB DFU)”这个例程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你的boot是RTX5的,然后模拟个U盘,将APP拖到U盘里面,然后做升级,是这个意思不。

硬汉兄,我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了,有点找不到方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你的boot是RTX5的,然后模拟个U盘,将APP拖到U盘里面,然后做升级,是这个意思不。

我觉得可能是跳转代码放的位置不对,之前是把跳转代码放到一个任务里面的,此时设备处于的状态是U盘模式,估计是因为USB是不是被RL-USB配置过了,所以出现了HardFault。
我把跳转代码放到了AppTaskStart的bsp_init()之后,在那判断按键,然后根据按键时长来判断是否进入bootloader,这次就成功了,我觉得区别可能就是那会儿连RTX5都还没运行起来,RL-USB 也没配置,所以就可以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可能是跳转代码放的位置不对,之前是把跳转代码放到一个任务里面的,此时设备处于的状态是U盘模式 ...

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你的程序是怎么玩的,方便简单说下逻辑情况。

boot是怎么搞的,app是怎么搞的,你的模拟U盘又是干啥的。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的一个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,设备有一个按键开关,用于开关机,软件使用了RTX5系统、RL-USB、FS,然后这个设备有个功能就是连接USB后,会将板载的SD卡识别为U盘。这些是我设备的功能

然后我希望在设备连接了USB后,通过长按按键,在一个任务里面跳转到bootloader,按照例程那样通过USB更新固件,没有区分boot和APP,就一个工程。

模拟U盘仅仅是我设备采集完数据后,读数据用的,我之所以提出来是觉得就是这个功能影响了USB DFU,不要纠结模拟U盘,没打算用U盘更新固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的一个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,设备有一个按键开关,用于开关机,软件使用了RTX5系统、RL-USB、FS ...

进入hardfault说明没有正确跳转,测试下简单的裸机例子能正常跳转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hardfault说明没有正确跳转,测试下简单的裸机例子能正常跳转不

我应经放弃在任务里跳转了,直接放在了RTOS和RL-USB启动之前了,这样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应经放弃在任务里跳转了,直接放在了RTOS和RL-USB启动之前了,这样没问题。
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