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6.16流位图存到QSPI Fash做好了,使用MDK一键下载内部Flash和外部QSPI Flash,并且QSPI Flash做内存映射方式访问

楼主(2021-06-02):
一键下载:

为了方便下载,流位图也做成C文件加到工程里面,下载的时候根据分散加载设置可以直接下载到QSPI Flash

网友A:
这个做的好处是不需要另外烧录了,一套程序搞定所有。请教下,通过这种方式首次烧录以后,以后不再烧录图库字库这样会不会更方便呢?

网友A:
使用过程中反映下,这个和内存分散加载有冲突。如果重定向了.sct文件,在程序中设置定义到片外QSPI FALSH中失效。必须要先设置回默认的output.sct,编译后,再将里面关于ROM1的部分复制至重定向的.sct,然后再次选择重定向的.sct文件,下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做的好处是不需要另外烧录了,一套程序搞定所有。请教下,通过这种方式首次烧录以后,以后不再烧录图库 ...

可以的,驱动QSPI Flash的下载算法即可,简单省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过程中反映下,这个和内存分散加载有冲突。如果重定向了.sct文件,在程序中设置定义到片外QSPI FALSH中 ...

这个本质也是分散加载。

如果自己也要重定向分散加载,也要使用这个,建议全部手动实现分散加载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驱动QSPI Flash的下载算法即可,简单省事。

只下载一次,以后不再下载,请教一下具体应该怎样做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下载一次,以后不再下载,请教一下具体应该怎样做呢?

删除加载的QSPI Flash算法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