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内部ADC的输入阻抗如何查看

楼主(2021-06-02):
在看硬汉的V7用户手册上得知,内部ADC输入阻抗最高50k。由于需要得知输入阻抗具体是多少,便查看了数据手册。手册上写的也是最高50k,没有像F103rc的数据手册一样,给出具体的范围。
希望有懂哥指点。
同时H743的数据手册里面的电器参数栏有两个,都叫做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。后面有个rev Y和rev V,是指的封装吗,还是什么,比如我用H750VB,或者H743ZI,具体是看那个呢?

网友A:
1、这种靠谱点,最好自己外置阻抗,这个是不同采样率下阻抗略有不同。
2、不是,是硬件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种靠谱点,最好自己外置阻抗,这个是不同采样率下阻抗略有不同。
2、不是,是硬件版本

硬件版本该如何查看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件版本该如何查看呢

芯片表面有个丝印,可以看到字母V和字母Y

网友:
也可以读IDCode

关于DBGMCU IDCODE,UID和SWD IDCODE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39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