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6.16流位图存到SPI Fash也做好了,使用MDK一键下载内部Flash和外部SPI Flash

楼主(2021-06-03):
一键下载:

为了方便下载,流位图也做成C文件加到工程里面,下载的时候根据分散加载设置可以直接下载到QSPI Flash

网友A:
请问下这个到时候也会在教程里面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这个到时候也会在教程里面嘛

必须的,话说BSP教程里面已经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这个到时候也会在教程里面嘛

这个就是为教程制作支持的,最晚下周更新相应章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就是为教程制作支持的,最晚下周更新相应章节。

好的 谢谢 你的教程很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