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III3.08的动态节拍总进入HardFault的问题

楼主(2021-06-03):
用了uCOSIII3.08版本,按照模板移植了基于LPTIM定时器的动态系统节拍功能,使用的时候发现当串口通讯比较频繁的时候,系统经常性的进入到HardFault硬件错误异常里,程序就一个任务,检查了任务栈等相关可能出问题的地方,都是正常的,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,换回正常的系统节拍(Systick)后,完全没问题,但是只要切换到动态节拍就经常进入硬件错误异常,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?调好几天了,没解决...

PS1:补充一个,测试的时候把统计任务去掉,就没问题了,但是加上统计任务,动态时钟会有很大概率在串口通讯比较频繁时进入硬件异常,但标准时钟节拍模式没问题。
PS2:在启用动态节拍时,如果TIMER_COUNT_HZ宏设置的比较小,统计任务会失效,而且CPU占用会显示很大,但实际上占用率并不大,感觉已经严重不准确了。

楼主:
感觉和统计任务有关系,但是没找到具体原因...

网友A:
大概率你的底层没有处理好,频繁串口数据还不至于进入硬件异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你的底层没有处理好,频繁串口数据还不至于进入硬件异常。

统计任务关闭了就没问题了。而且我发现使用动态时钟,统计任务非常不准确,CPU占用率显示很高。

网友:
我也用的ucos3动态时钟 可以看看硬汉的例程  里面有个宏定义

网友B:
统计任务是基于Systick的,所以进入动态节拍(此时应该是进入休眠等低功耗状态,Systick切换为动态节拍唤醒模式)时,要挂起统计任务(就是说休眠期间统计任务不统计)。
动态节拍唤醒时(或者外部中断等激活),再激活统计任务,此时Systick正常工作,统计任务进行统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统计任务是基于Systick的,所以进入动态节拍(此时应该是进入休眠等低功耗状态,Systick切换为动态节拍唤醒 ...

早期的时候统计任务是基于Systick,现在统计任务不是基于Systick的,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

楼主:
使用动态时钟会导致统计任务统计的CPU占用率不准,TIMER_COUNT_HZ宏设置的越小,CPU占用率越偏大,没找到问题所在...
是不是使用动态时钟就没法使用统计任务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早期的时候统计任务是基于Systick,现在统计任务不是基于Systick的,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

多谢提醒呀
我的意思是:理论上,切换成动态节拍的时候,应该就只剩下空闲任务了(只能通过中断唤醒),此时不应该运行统计任务和其他基于Systick或者DWT的常规任务
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早期的时候统计任务是基于Systick,现在统计任务不是基于Systick的,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

从哪里看到现在的统计任务是基于DWT的?我看了下3.08的那个统计任务源码,没发现用到了DWT相关内容啊?而且由于我是M0+内核的L0系列,没有DWT,时间戳相关内容都关闭了。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我知道了,你说的是每个任务的CPU使用率吧,那个确实是用的时间戳DWT,我这个M0+的没有DWT,所以时间戳关闭了,所有任务的CPU占用率一直为0。
但是整个系统的CPU使用率并没有用DWT呀,貌似用的空闲任务里的一个连续累加的计数变量OSStatTaskCtr,难道是因为动态tick模式下的空闲任务和标准tick模式下的空闲任务不一样导致统计的CPU使用率偏大?